590+上电前应检查什么

楼主(2007-09-07):
590+上电前应检查什么
免得烧掉什么东西

网友A:
回楼主:
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降过程中注意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