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变频器的母线电压调节功能说明

楼主(2007-09-07):
使用RA系列各系列变频器全部具备母线电压调节功能.此功能主要保护主回路功率元件之用.

在母线电压过大时,强制提高输出频率以消耗能量.

在实际使用当中经常有朋友特别是在风机使用中碰到F24减速禁止故障频繁出现.

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不要直接将母线电压调节功能取消.因为后面你可能面对的直接就是过压故障.

首先我们分析原因:1,如果是稳定运行时,那么我们需要先看看输入电压是否过高,是否变化较大.

         2,如果是减速时候出现的,那么是否我们的减速时间过短?负载惯量是否大到需要增加制动电阻来消耗能量?

3,我们的接地是否良好,导致母线电压虚高?

楼主:
罗克韦尔变频器掉电跨越功能解读 掉电跨越功能是罗克韦尔变频器所特有的功能.在电厂,半导体,石化等行业得到大量应用解决了经常性的电源晃电,瞬间失电导致设备故障停机而导致的大量经济损失问题. 最大限度的保障用户生产的连续性. 罗克韦尔变频器的主电源掉电跨越时间最大可以达到100MS,逻辑电路掉电跨越时间最大可以达到2S.对付工厂里常见的以毫秒级的晃电和瞬间失电绝对是游刃有余.当然如果说经常性出现以秒级的电源晃电,瞬间失电那么最好是采用直流母线加超级电容或者蓄电池的直流支撑系统(DC-BANK)了. 那么这个功能该怎么使用呢? 罗克韦尔变频器关于掉电跨越有三个主要参数: 1,掉电模式,2掉电时间,3掉电级别 掉电模式有两种模式,1为掉电模式启动时电机滑行.2为掉电模式启动时电机减速运行. 1,滑行模式:当母线电压低于母线设定电压的73%时,变频器开始滑行,在设定的掉电时间内(出厂设定为0.5S)滑行不故障停机.当在设定的时间内母线电压回升到82%时,变频器恢复正常控制.加速到原来状态. 此模式适用于惯量大,轻载负载.掉电跨越时间较长. 2,减速运行模式:当母线电压低于母线设定电压的82%时,变频器开始逐渐减速运行.在设定的掉电时间内减速运行.当在设定的时间内母线电压回升到82%以上时,变频器恢复正常控制模式,加速到原来状态. 此模式相对适用于重型负载,掉电跨越时间相对短一些.

网友A:
两个字:专业

网友B:
以PF40P等为代表的AB变频器,除掉电跨越外还可以容忍进线交流电降至额定电压一半供电情况下工作。
何时使用外部制动电阻的母线电压可以设置。

网友C(2007-10-22):
请问"当母线电压低于母线设定电压的73%时,"母线设定电压    在哪里设定????

楼主:
哦,抱歉,这是我自己的文字表达有问题,掉电级别有使用固定的百分比和设定掉电级别两种选择.
PF70采用的是固定百分比,即上面所提的18%和27%的百分比.
PF700可以固定百分比和掉电级别设定的电压等级切换(母线6分钟平均电压-掉电级别设定电压=掉电跨越动作电压).
数字输入端的29参数 电源掉电级别为固定百分比和电源掉电级别设定的切换

网友D(2008-03-17):
李工你好,你丰富的经验,是我这些工控新手们学习的财富。请问一下,你学习变频等技术的时候,是看说明书,还是主要原理上去把握呢,还有这么多书光看就一时半会愣住了.李工是否能传一些经验给我们后辈啊?还有不知李工是否有AB的Power Flex4 0.75kw的说明书啊?能否请你传一份给我?可以的话我的E-mail:ujj890@163.com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E:
我司1336PLUSII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wwwwangx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