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MR编程软件参数修改

楼主(2007-09-07):
我在使用USB接口使我的电脑和三菱FX2N-80MR通信时,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的"在线"--"传输设置"中的值怎么无法修改,我是想把里面的串行COM1口改为COM3口.USB电缆的驱动程序已经安装.

网友A:
安装好USB电缆的驱动程序,在电脑属性里面找到装好的驱动程序串口编号,确定后,点击传输设置上面的串口按钮,选对即可

楼主:
传输设置默认的就是串口按钮,并且下面默认的是串口1,而我的USB口所对应的是串口3,我想把下面的串口1改为串口3怎么无法修改,我试了其他的参数怎么都不允许修改.多谢赐教!

网友B:
哪个版本的软件 不让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