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09-07):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带刹车的伺服电机程序上应该怎么控制的啊,是先松刹车在发脉冲还是同时进行啊~谢谢

网友A:
是一个有趣而实际的问题,电磁制动器的释放一般都有延时,取决于激磁线圈的时间常数,典型值在10ms量级以上,而脉冲的响应取决于位置环调节时间,一般在ms量级。
一般概念上,是先释放制动,再发出指令。因为如果制动抱着就给指令,伺服会认为负载过大,一旦制动后来再松开,可能会由于伺服的内环积分效果引起冲击。

楼主:
我现在直接外部24V给刹车线圈延时200MS,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会不会有可能松了刹车滑块下落一段距离而导致定位不准确啊

网友B:
想问下,电磁制动器通电一段时间后会发热么?我用的电磁制动器额定电流4.8A,工作一段时间后手摸外壁达到80度左右的温度,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应该正常的吧,就算普通电机的话也会发热的,具体可以问一下厂家的

网友B:
我的用法中也是可以在使能之后设定延时释放抱闸,也可以在失去使能后设定延时抱闸。
但是目前使能后的延时设为0ms。

楼主:
你的意思不延时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刹车线圈说白了,就是一个电磁磁铁线圈,通入直流电,必然会有阻性发热。

网友B:
反正我是没有延时的,因为一旦使能,则电机轴就抱紧了。
恩,我想肯定会发热,我只是希望确定80度是否正常。

楼主:
那电机会不会有自重而有点下落啊?

网友A:
欧洲对电机额定点的定义温升要求是升60度,美国是可升100度,只要刹车温升不超越电机,应该就可以。

楼主:
一使能电机轴就报紧,那发脉冲的时候不是要先松开刹车啊~

网友A:
最近看到Rexroth关于电机温升的解释:环境温度为40度,自然通风和传导等冷却状态下,“60度温升”指电机外壳的平衡温升指标,“100温升”指电机绕组的平衡温升指标;相比之下,“60度温升”时,绕组实际温升可能远不止60度,不过由于电机外壳温升仅为60度,因而对系统的热影响相对较小;而“100温升”条件下,外壳实际温升可能也会远接近100度,因而对系统的热影响相对较大。具体选择何种温升指标,应该依据系统的要求。

网友A:
电机在位置模式下一使能电机轴就会抱紧,所以使能伺服和松开刹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配合关系,有些伺服内部有这种逻辑关系的处理,最最极限的是,发脉冲之前是一定要先释放刹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