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求助

楼主(2007-09-07):
 我在intouch 中新增了一个画面,可是明明定义了R/W,可读可写,但是PLC输出给INTOUCH 显示正常,但INTOUCH 输出给PLC却接收不到,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我的PLC 是YASKAWA(安川)的.

网友A(2010-07-18):
感觉还是pLC程序中数据是只读的,数据在PLC程序内部被设置了值,通俗的说就是,该地址的数值可能在程序里其它地方已经赋值了,你写进去后,会被重新覆盖的,所以你看到的还是原来的值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的

2种可能 1:要么是你没有设置好读写

                2:这个点在程序中有别的地方在用  你写了 又被复归了。

网友C:
完全同意楼上的观点。建议在PLC程序里用交叉查看,看看这个点是不是有其他程序给它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