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根据现场点数确定电器数目

楼主(2007-09-07):
怎样根据现场点数,判断继电器产品的选型和数目?哪位大虾知道啊!我的认识是:现场采集的点分DI和AI,输出分DO和AO通道。继电器一般有1付到4付转换开关,这样就有对应的1付到4付常闭常开触点,即DO通道。假设现场有1000个点,若采用4付转换开关的继电器,需要的数目就是1000/4=250个。这些应该都是对应开关量而言,AI又是怎么回事呢,要经过A/D转换器?还是PLC控制柜里的继电器?基本知识很迷糊,还请大家不啻赐教

网友A:
不懂为何要算呢?
根据部件列表来查看或原理图来计算啊,要么现场去数!

网友B:
AI(Ain):摹拟量输入端
DI(Din):  数字量输入端(开关量输入端)
AO (Aout)摹拟量输出端
DO (Dout)数字量输出端(开关量输出端)
假设现场有1000个点,若采用4付转换开关的继电器,需要的数目就是1000/4=250个。必要的条件4个负载为一组同时动作。。。这样理解有误。
还是从基础学起

网友C:
需要的数目就是1000/4=250个。必要的条件4个负载为一组同时动作。。。这样理解有误

完全同意,
应该是每个DO都至少对应一个中间继电器,如果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点数量还不够的话就要并联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