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上位机与几个S7 PLC 组什么网最经济

楼主(2007-09-07):
我现在要做个项目,需要一个上位机和3个S7-300及1个S7-200通讯,PLC之间不需通讯。
上位机打算用WINCC或者组态王的。上位机主要是监视和收集历史数据。
现在我知道能用PROFIBUS来通讯,有没有更经济的方案?
希望各位大佬能不吝赐教,先感谢一下了!

网友A:
工业以太网啊

网友B:
PLC 都有485总线接口,直接用最经济。

网友C:
看距离了~~~MPI

网友D:
我这里有个网关,MPI转以太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话联系 电话010-82665085  QQ289831274

楼主:
多谢各位。
不过用MPI好像上位机好像只能和一个PLC通讯吧,我对MPI网不了解,只用过1对1的。
用工业以太网似乎比PROFIBUS-DP还要贵些,况且我 的站点不多
希望各位大佬能再指点一二。

楼主:
另,上位机到各PLC的距离不超过200M

网友E:
MPI最多网段上不超过31个设备。
各设备之间建议不超过50米,如果超过该距离,请添加中继器。

网友F:
同意  yuanle  的说法

网友G:
主要看距离吧,所有PLC和PC在50M之内的使用MPI可以通讯,超过加中继器,使用以太网最长距离100M,超过加交换机或使用光纤。
MPI的使用成本比以太网低。

楼主:
感谢大家。我决定用PROFIBUS-DP了。

网友H:
S7-200怎么用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