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操作系统下可以安装Step7 V5.4吗?

楼主(2007-09-07):
Vista操作系统下可以安装Step7 V5.4吗?
Vista和Step7都是正版,谢谢!

网友A(2008-04-23):
为什么Vista操作系统下不可以安装Step7 V5.4?大哥,给个理由。谢了

网友B:
因为Step7 V5.4不支持Vista操作系统。

网友C:
Step7 V5.4 SP3或以上版本支持Vista。

Step7 MicroWin V4 SP6或以上版本支持Vista。

网友D:
我的系统也是VISTA  很多软件都装不了  正犹豫换系统呢

网友E:
我装过V5.3,但V5.4没试过

网友F:
Vista太烂了快换XP吧

网友G(2009-04-08):
我的也是Vista系统,前几天想装个Step7可是提示说什么不兼容,正郁闷着,还是换XP的吧

Vista系统也太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