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 上电OH故障~~~~~~~~``````

楼主(2007-09-07):
        我手上有一台LG IS5 7.5KW的变频器,客户拿来时经别人维修过,如今我已把开关电源和主板修好了   ,  但一上点就抱OH,  风扇没问题,板子上没看到温度检测点和热敏电阻,请问那喂知道是什么问题 ,急啊 .~~~~

网友A:
想解决问题请来电话,13681488257 江
温度检测点应该在模块上

楼主:
     模块不带温度检测,查不出来哪个检测点坏了,主板上的TL084也换过,不来事,  崩溃呢 ~~~

网友A:
对不起,模块是不带温度检测的,该变频器有温度检测,下面板上接点在.

楼主:
   按道理讲检测是在开关电源旁边的由光藕反馈的小电路上,量上去电压应该是1V不到

网友A:
搞定没有?

网友B:
我公司维修各类西门子\法那克\富士\欧姆龙\三菱\等各类变频器\电路板\PLC\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欢迎各界朋友来电咨询洽谈.
周平侠(女士)
010-13269087030
QQ:631024036
邮箱: zpxmail@yahoo.com.cn

楼主:
     还在研究中    那位遇到过  这种情况

网友A:
如你搞不定,就想到我,我一定能搞定的.

网友C:
如果温度检测没有问题的话.主板可能坏了.我也灾过啊!无功而返啊!

网友A:
如需要配件我能低价提供

楼主:
   我也有怀疑过主板有问题, 但我查了一下,没查出来,要不就是单片机内部模数转换功能出了问题

网友D:
电源驱动板上有一个单独的两芯插座,它就是感温探头的插座,感温头在板子下面散热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