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自由口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7-09-07):
 我是刚开始学习的,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路过的大侠顺便指点一下:
  1.在PLC里用XMT发送都没有问题,问题是用RCV接收时,老是接收不到上位发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PLC里面的接收TABLE的第一个字节是存储的数据个数,这个数据个数是预先设好的,还是从上位发过来的?如果是预先设好的,是不是接收数据的时候要从TABLE+1字节开始接收数据啊?如果是上位发过来的,是不是上位在发的时候第一个字节要发送数据个数啊?望指教。
   2.在 ATCH INT_2,9这句语句中,怎么老是提示这样的错误啊?“The size or data type is not valid for the instruction operand.”,是不是INT_2这个标号要和中断子程序的名称一致啊?我设了一致还是出现这个错误啊??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这个问题很简单。msn:jiansiting@yahoo.com.cn

网友B:
既然很简单就在这里说说,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C:
第一个是表示缓冲区的长度.自己可以根据程序的要求来定.具体数据格式就看你选的通讯协议.ATCH INT_2,9  INT_2它是中断事件出现后连接到的中断处理子程序.当中断产生后,由连接到该中断事件的中断子程序来处理中断事件.
能写不能读?
确认你的读指令没有问题.起始位检测的时间设置问题.我曾经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读指令的校验和时间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你没有新建INT_2这个中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