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线和地线短接?

楼主(2007-09-07):
我们公司新进一台设备,上电的时候漏电开关老跳闸,后面一检查发现该设备的零线/地线/24v的负极全部是相通的,这我就迷惑了,这样设计没有危险吗?或者说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漏保出线的零线与地相连吗 ?
如果是那样的话零线和地线分开 把地线单独与接地母排相连  试试
我感觉是漏保出线端零线与地相连 造成电流不平衡而跳闸的
24v 接地可能是为了减少干扰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漏电保护开关是总电源处的,该设备上没有装漏电保护开关。设备的电源进线是三相五线。
只是不明白零线/地线/24v负极连在一起,那相互直接不会产生影响吗?
或者说这样连接就是为了避免影响的产生?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三相电源不平衡时,产生的电压差会从地线流入大地,因此零线和24负极的电势永远是0??? 还有假如机壳上不慎串入220的电压也能由地线导入地下,对人员没有危害???

网友B:
直接退货处理。最基本的电器安全规则都不符合,拿到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格产品,如果带来任何损害,都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赔偿全部损失

网友C:
可能你零线没进漏电开关,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一定零线进漏电开关.

网友D:
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解法,全接乱了,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不对。

网友E:
这样接肯定是不行的,交流地和直流地是需要分开的,也可以叫仪表地和工作地,这样系统才能稳定。可以看看专业的接地文章。

楼主:
看了各位的留言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有什么坏处,因为我们进的很多台设备都是这样的接线
今天老外单独拉了一条线,没有接进漏电开关,然后设备就能正常开机了,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你的设备是不是直接接地了,漏电开关只要输入(火线)和输出(零线)电流不一样就跳的,最好别这样接,没什么好处

楼主:
设备是直接接地了的阿

网友F:
所以要跳啊,进线直接通过设备对地拉,所以经过漏电开关火线和零线电流不一样。

网友G:
设备是三相四线制的,24V负接地是防止干扰,漏电保护开关里只有火线和零线.把设备零线和地线分开接线,

网友H:
三相四线制转为五线制触电保护器接法:

网友I:
应该才用三线五线,机器单独接地保护,(打接地桩).24V最好用开关电源,不应该接地吧!

网友J:
零线/地线/24的负不应该接在一起因为是三相四线制漏电保护器跳闸是因为地线过开关产生了漏电流

网友K:
不跳就不叫漏电保护器,开机肯定跳

网友L:
查查设备安装手册是不是施工时接错了

网友H(2009-07-15):
三相四线制转为五线制触电保护器接法

网友M:
呵呵,只有一个好处-------》可以尽快让你买新的。

网友N:
15楼的朋友:你如果这样接那么四眼插座就会跳闸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样接肯定是不行的,交流地和直流地是需要分开的,也可以叫仪表地和工作地,这样系统才能稳定。可以看看专业的接地文章。

网友P:
这也叫三相五线制?乱来

接地:分为保护地 和信号地

和零线对接相当于机体接零线处理不好更危险

网友Q:
我们一般不在总开上装漏电保护器,只在需要漏电保护的电器开关上装。如果在总开关上装漏电,一,只要整个公司任一台设备漏电,保护后全公司停电会影响其它设备运行。二总开上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较大,有的设备漏电小总开不会跳。

网友R(2011-05-15):
引用 网友B:
关于直接退货处理。最基本的电器安全规则都不符合,拿到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格产品,如果带来任何损害,都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赔偿全部损失

这种接法是对的,而很多所谓的安全员是不懂装懂,拉大旗作虎皮,很可笑的。

网友S:
该设备的零线/地线/24v的负极全部是相通的,这样是不允许的,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肯定跳闸

网友T:
引用 网友H:
三相四线制转为五线制触电保护器接法:

正确!

网友U:
我们的设备常常将零线与地线分开来接, 因为用户有的用三相四线制,有的却用三相五线制。

网友V(2012-05-26):
看了各位的留言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有什么坏处,因为我们进的很多台设备都是这样的接线

今天老外单独拉了一条线,没有接进漏电开关,然后设备就能正常开机了,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外,怎么拉的一根线呢

网友W:
我们单位以前一个号称工程师的家伙就把零线地线接一起,服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W:
我们单位以前一个号称工程师的家伙就把零线地线接一起,服了。

1、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是从一个中性点引出的,所以用电表侧他们之间的电阻是零,是直通的;

2、但是,从一个点引出分开后,就是两个作用不同的线,工作零线N是电源线,要进漏电开关,否则就合不上闸;

网友T:
3、但是,从一个点引出分开后,就是两个作用不同的线,保护零线PE是保护线,不要进漏电开关,否则就不保护跳闸;

网友T:
4、楼主说的“24v的负极全部是相通的”,24V直流电源的负极一般不要与电力接地相连接,而应该是电隔离的!

网友X:
看过,学习下.这是要分开接的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Z:
顶下

网友AA(2012-12-21):
这么说吧,那个设备24V去接地是为了钳位,应该是它24v里面的干扰较大,可能有几十伏,他怕烧东西所以用这个方法来钳位。至于零地相接,这个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3相4里经常有零地同电位的解法,只要你三相电压不会出现较大的移相或者不对称的情况,基本是没太大问题,之于符不符合安规,这个严格说是不太符合的,但是要看你这个是什么样的设备,不同设备的安规标准不一样的,在某些标准里这个也是符合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W:我们单位以前一个号称工程师的家伙就把零线地线接一起,服了。 1、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是从一个中性点引出的,所以用电表侧他们之间的电阻是零,是直通的;2、但是,从一个点引出分开后,就是两个作用不同的线,工作零线N是电源线,要进漏电开关,否则就合不上闸;

支持刘老师的观点

网友AC(2013-03-19):
有道理   支持刘老师的观点

网友AD:
这个盲目相信外国设备,不服水土是必然!

外国人的信徒走狗肯定会付出代价

网友AE:
老外后来拉的那根线是什么线?

网友AF:
实际是三相四线,因为你的零线和地线接在了一起。在配电柜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这样接肯定是不行的,交流地和直流地是需要分开的,也可以...

网友AH:
引用 网友AC:
有道理   支持刘老师的观点

网友AI(2013-05-16):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零线没进漏电开关,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一定零线进漏电开关.

 不会吧,我们照明电零线没上从没跳过

网友AJ:
我们国内用的是TN-C-S 系统,看下这个系统你就知道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直接退货处理。最基本的电器安全规则都不符合,拿到任何地...

国外的规范跟国内不一样的,人家国外的电气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T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