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

楼主(2007-09-07):
求助:各位大虾,请问eview 500与twido的地址怎样搞?
PLC有%I0.0,%Q0.0 而触摸屏只有S,M等类型,查资料又没查到.真是没办法,请大虾同志指点!谢谢

网友A:
在设计EVIEW时,选择PLC就选TWIDO(我没有用过EVIEW),那么设计画面时就应该有TWIDO的PLC的软元件了比如:%i0.0、%mw0等DI、字变量了。我今天又做了施耐德的PLC和触摸屏的程序。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