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编程电缆

楼主(2007-09-07):
我想自己做一条CIF02的编程电缆,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有谁做过没有?最好有图.

网友A:
CV500-CIF01 toolbus programming cable 是CIF01的,我没用过OMRON电缆,不知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你看是否有用?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A:
图片需要审核,等一会儿

网友A:
以上这个图我也没试过,不一定正确,用的时候要小心。
我觉得你最好买一根,也就是30多吧。自己做不保险,有可能烧PLC端口。

网友B:
真有胆大的

网友C(2007-10-23):
坏了plc还好,不要把自己电脑搞砸了

网友D: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