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67K系列D型板料折弯机维修?

楼主(2007-09-07):
求助:W67K系列D型板料折弯机维修?现该设备无法进入系统归零介面,CRT报警Jitter,另外启动键上的红灯无法熄灭.很难对机床进行正常操作.哪位对此设备比较熟悉或会维修请打这个手机:13437846130与我联系.

网友A:
最好找原厂。

网友B(2007-12-12):
这种报警意思是: 编码器干扰
请注意报警时,光标停在哪个位置.
例如: 停止在X轴当前值上,那说明X轴编码器的屏蔽有问题,你可以重新做一下接地试试

楼主(2010-04-09):
编码器干扰也试过了,没用.不过还是谢谢指教.

网友C:
你在哪里,上海吗,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