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0程序转换成MT8000程序技巧

楼主(2007-09-07):
威纶的MT8000系列的软件可以将MT500系列的程序自动转换过来,但是在转换过程中,注意到一些技巧,可以事半功倍。
1.转换前,现将MT500程序中自定义的图库添加到新建的MT8000空白程序中;
2.然后使用EB8000的“工具”中的“转换MT500程序”,在出现的窗口中,将字体选择为中文字体,比如“宋体”;

程序转换好后,细节的地方经过测试稍作修改就OK了!

如果不先导入图库,转换后,MT8000程序中使用到向量图和位图的地方需要一个一个添加;如果不选择字体,使用到标签的元件会显示乱码。

网友A:
转换前并不需要刻意将MT500程序中自定义的图库添加到新建的MT8000空白程序中

应该是说你直接使用MT500的 eob档案, 并使用转换工具, 即可转换为MT8000的文件
有使用过MT500的反编译功能吧, 他会自动建立eob档案中所使用的图库, 这个转换工具也是, 其它部分就请参考上面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