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求助:如何更改图片格式?

楼主(2007-09-07):
曾看到一篇帖子,说MT8000系列的屏,添加的图片时,图片改成位图格式,且分辨率和屏的分辨率一致,可以提高画面的显示速度,可以用画图将图片改成位图格式,请教分辨率在哪里改?谢谢

网友A:
microsoft office里有一个图片编辑软件,如果安装office时选择安装了该项,在要更改的图片页面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会自动打开的,在右边的工具栏就可以更改图片的分辨率了。

网友B:
楼主可能看错了
此篇文件是说使用图片最好使用原尺寸, 例如图片大小是120*200, 那元件的长与宽最好也是这个尺寸,
搭配使用位图格式, 显示速度快很多, 不过两者并不是必需的, 有当然最好

网友C:
又学了一召

网友D(2010-04-29):
我原来做的工程,内部需要有GIF动画,比如流水线,电脑模拟的时候速度还可以,不过下载到屏里面,结果自己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