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OPC ABB

楼主(2007-09-07):
现场有两台电脑,分别装的是
⑴ AB系统的RSLinx 2.42和RSView 32 6.3 ,WIN2000+SP4操作系统;
⑵ ABB Freelance2000 系统的CBF 和DIGIViS,WINXP+SP2操作系统;
把ABB系统作为OPC服务器使用,已经能在AB系统上读取数据.
请问,把AB系统作为OPC服务器使用,ABB软件怎么读取数据?
注,我已在CBF程序中建立了OPC-服务器 OPC-S 和网关站 D-GS , DCOM也已配置,但是导入OPC数据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

或者,有把AB系统作为OPC服务器连接其他系统,其他系统作为客户端的使用经验者,请指点怎么配置两台电脑之间的通讯,是否需要在客户端电脑上装RSLinx软件,怎么设置RSLinx?

网友A:
您可以用“创世纪32”的DATAWORX-BRIDGING功能,ABB和AB的数据可以互相读写。

网友B:
同意上楼的

网友C(2009-01-31):
AB自带的OPC不是特别好使,本机还可以,远程访问有些限制,可以使用北京华恒信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RSView OPC Server,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

如果非得使用ABB访问AB OPC原则上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有丰富经验的进行现场调试。

网友D:
2000和XP配置OPC有点麻烦。

你配置完之后用OPC CLIENT测试一下。

网友E(2018-02-07):
不会种地IDOAD  F是的奶粉卡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