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SLC504 MSG通信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AB SLC504 MSG通信指令的问题:
 我有一个项目用到了7台AB的 SLC504 PLC (在同一个DH+网络),其中1台要通过MSG指令和其它6台通信,但是在同一个DH+网络里MSG指令好像只能用4个,不知道如何完成?
 恳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把时间划分开去执行MSG指令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以前好像也用过上述类似的延时程序,好像有点问题,想请教下,能不能用MSG 的DN来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