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

楼主(2007-09-07):
各位老师 我们公司的设备现在需要使用双速电机,就是只有高低速的那种4  6级电机,是通过三角到双星转换实现变速的,我们的低速是由4个CJ20-40的接触器控制的,高速是有2个CJ20-100的接触器控制,制动是也是这2个100A的接触器控制的!机器本身运行需要4个电机同时运行(2个YD132M-6/4   4/5.5KW;2个YD160M-6/4  6.5/8) 顺序是先低速振动再高速振动 现在的问题是低速的电流过大 高速却很正常 为什么?  还有电机在一段时间后规律性的烧毁老是烧毁  头疼了 为什么?
还有个菜的问题电机运行时流过主电路的电流怎么计算呢??
跪拜各位老师,请赐教!!!!!!!

网友A:
流过主电路的电流计算应该是母线电流吧.

网友B:
用变频器吗.比你那好用.

楼主:
呵呵 变频器相对我们的设备而言应该说大才小用!
即便用这种现象捆扰我很久了!有人说把2个CJ20-100的2个接触器换成4个控制低速的那种CJ20-40  我感觉这不是病因啊,如果接触器本身没有问题的话 只要额定电流够用 什么接触器都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和电机生产厂家生产时定子绕组的方式有问题呢!!?
还是电流的2次偕波造成的!?
沙发 母线电流什么意思!我很菜!假如4个电机(我上面说的那4中)同时运行的话电流是怎么算了!赐教!

网友C:
不知你的双速电机的功率分别是多少?低速启动时负载情况如何(什么负载,是否满载)?

双速电机低速过电流有时候是电机自身工艺与现场负载情况共同引起的问题.

网友D:
好象不用那么多接触器哦:6个接触器控制1个三角/双星接法的双速电机?正常应该是3个接触器+2个热继电器呀...
拿钳型表分别测一下高/低速,看是否平衡和超限?高/低速电流电机铭牌上应该有..没有就查厂家资料..
谐波过大造成烧电机的可能性不存在..
1)低速负荷过大电流超限...
2)切换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而造成低速接法时缺相..
上面两种情况都可以用钳表测出来..

网友E:
低速时负荷大,电流也大,接触器也应选大的
高速时负荷小,电流也小,接触器也应选小的
    电机的烧坏应该是接触器的质量太差,导致触头不能够吸合,最终因缺相而烧,建议换schneider用用!

网友F:
是否接线有误,你用那么多接触器容易出错吧,

网友G:
谢谢老师们,我还在逐渐成长呢,呵呵,老师们认为缺相的因素大,是吧!
还有回答4楼曹老师:共4个
2个4KW/6.5KW
2个5.5KW/8KW
运行的时候4个同时运转先低速启动  运行几秒后进入高速运转 负载是带动4个振动轴(齿轮咬合)!
您说的满载是什么意思?明示下,(个人认为应该属于满载)!
...............................
回答5楼的老师:是4台电机同时运转的!您有何高见?
..............................
还有大家对 8 楼老师的观点认同吗????

网友H:
双速电机低速切高速后,低速线圈是否断掉
新手!!见笑

网友I:
  电极维修后的引出线标的正确么?有可能是绕组在制作时引出线有错。我原先用过的在维修后低速电流比较大发热也比较严重,后经确认为电机引出线错误。

网友G:
各位老师  我简单的把我们的双速电机高速端与接触器的接线图传了上来!请各位老师看完后,回答学生以下几个问题,跪拜赐教!
1.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接法4台双速电机高速端的 各相连到了一起造成了低速端的短接 久而久之造成电机 烧毁?
2.各位老师认为假如把图中4台电机高速端分别改用4台接触器分别控制  会有好转吗?
3.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 是不是和电机生产厂家的绕组接线方式有关联

网友F:
不是这个图吧,好像是个正反转的啊

网友G:
这是高速接线部分 从四个电机出的三根线是高速接线端!
主要看下面的电机和接触器的接法!右面的是反接制动用的!

网友J:
理论不清
线路不明
知识点混淆!

网友G:
楼上老师赐教啊!
我刚上路啊!

网友K:
    最好把详图传上来

网友L(2007-10-27):
通过三角到双星转换实现变速,不可能从四极变到六极的。楼主没看错吧?

网友M:
可能你的电动机
1.低速接法错误,不过可能性不大
2.低速不允许长时间工作,这种电动机一般低速电流大并且无力,不过高速特性比较好。应该购买高低速特性都比较好的双速电机

网友N:
只要负荷满足要求,低速运行绝对可以长期工作,否则就失去双速电机的意义了;
告诉工作时,应当先以低速启动,然后再切换到高速运行状态;
你的图纸不全,最好把完整的原理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O:
  振动时机三电流平衡吗?电流低速大大到什么程度?烧毁后打开端盖.绕组绝缘烧毁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一组一相.还是全部.
  还是介绍全面些.才能更好的确定哟

网友M:
 老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27 8:45:00
    只要负荷满足要求,低速运行绝对可以长期工作,否则就失去双速电机的意义了;

=============================我们纺织行业就有部分双速电机是低速连续工作时间不超过15分钟

网友N:
“纺织行业就有部分双速电机是低速连续工作时间不超过15分钟”,其实这个问题要这样看:
    因为纺织机械的负荷基本是恒转矩负荷,电机设计就是在高速状态下运转,因为高速状态下的绕组接法不同,电机电流、电机额定功率都更大。
    假设负荷是10KW,双速电机是2/13KW,那么工作在低速状态下绝对不允许超过10分钟!
    如果是其它行业的平方转矩负载(风机、泵类负载),因为转矩与转速是平方关系,所以在低速时过负荷就基本不是问题,只要负荷在低速额定功率以内,就可以长期运行。
    对于其它恒转矩负载,如果负荷满足低速额定功率要求,那么就可以在低速状态下长期运行。
    我以前在西北做暖通空调时,用ABB的双速电机就对楼宇中央空调进行控制,电机可以处于低速状态连续运行(设计时我已考虑到这一点),电机功率小的约5KW,大的大概55KW。

网友P:
老菜鸟说的也是
楼主的电路应该是

网友O:
电机的工作制S.在于出厂设计时给定呵

网友Q:
还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好啊。

网友R:
现在的问题是低速的电流过大 高速却很正常 为什么?
----------------------------------------------------------
两台或多台单绕组双速电机并联运行,低速运行时,两电机高速间的连线必须断开,否则,可能产生较大环流,甚至烧毁电机.

低速时要将高速挡上的各个电机间的连线断开!
这个问题可以咨询电机厂家,也会这么说的!

网友R:
两台或多台双绕组双速电机可以直接并联运行.

网友R:
我们公司的设备现在需要使用双速电机,就是只有高低速的那种4  6级电机,是通过三角到双星转换实现变速的,
-----------------------------
赵书锋画的是错的,高低速接线恰好相反,低速时是三角接法,高速时是YY接法

网友O:
是的.赵书锋画的是错误的 此为一般160机座6/4结线图
此为其内部绕组构成图

网友S:
若 渴   你双速电机接线错误,多个双速电机并用时,需考虑相序问题,电机高速正常低速电流大是电机相序没接对。最好你每一个电机单独控制,或132,160分开单控。

网友T:
查检线路,可能是接线错误

网友R:
1、我们的低速是由4个CJ20-40的接触器控制的,高速是有2个CJ20-100的接触器控制,制动是也是这2个100A的接触器控制的.

 如果每台单独控制,CJ20-40需要8个,CJ20-100需要4个;如果是相同功率的电机两两并接,CJ20-40需要4个,CJ20-100需要2个;不同功率的电机并联,相信楼主是不会这么干

 以上不考虑正反转,并联不考虑环流.
2、双电机并联使用时,需考虑相序问题?难道试车没试过?这不是原因.
3、不相信环流,单独控制又不影响你的工艺,那单独控制算了.

网友U:
制动用什么方式

网友V:
学习吧,以前在轮胎厂的压延机上使过,不过忘记怎么接线了。印象中是用星三角启动控制的,这种电机不会用变频控制的。

网友W(2009-12-02):
谢谢!现在正在学吹灰器,据说有的机器上面有用到的。

网友X(2010-08-25):
引用 网友N:
只要负荷满足要求,低速运行绝对可以长期工作,否则就失去双速电机的意义了;
告诉工作时,应当先以低速启动,然后再切换到高速运行状态;
你的图纸不全,最好把完整的原理图传上来看看。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