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MDS-B报3C故障

楼主(2007-09-07):
MDS-B-SVJ2-20单独上电显示-E,待系统运行,点动报3C,回生电路故障,不知道哪位知道此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回生电阻异常 检查回生电阻的电阻值
(电阻值参照「第6章」)
更换回生电阻
回生晶体管短路损坏回生电阻是否烧坏 更换驱动器
检测出回生晶体管或电阻异常
电源电压高
(260V 以上)
在Ready off 时发生
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
重设电源
3C 回生电路异常
在SVJ2-10,20 中,冷却风扇停止,
检测到电源模块过热
位于驱动器冷却散热
片下部的冷却风扇停
止
确认在控制电源(L11,L21)投入
时,风扇旋转
修理驱动器

楼主:
电阻,风扇都没有问题,模块测量好像也没问题!我有点怀疑控制回路出了问题!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请问其在三项输出上加的电阻是起什麽作用的?什麽时候会动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