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各位兄台帮忙推荐一款带脉冲插补功能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7-09-07):
我们是一家印刷机械厂家,准备把我们的多轴印刷机改成全伺服控制。其主要功能要求是电子齿轮和印刷辊相位插补功能,考虑到在PLC上做插补可能速度要求达不到,听说现在有的伺服有带插补功能,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此类产品,我们的用量非常可观的,也希望相关供应商与我们联系!电话13424813410 刘工。

楼主:
我的控制思路是不需要上位运动控制器,脉冲源我采用一同步脉冲分配器(现在市面上有此类成熟产品),由于是纯硬件产品脉冲频率可以达到1兆一上并且脉冲频率绝对一致。各印刷辊伺服驱动器接受到这个同步脉冲后通过其内置相同电子齿轮比基本保证了各印刷辊的同步速度,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纸张张力,UV受热不均以及机械配合精度问题造成各印刷辊在速度绝对同步的情况下相位有偏差,因此需要在触摸屏上进行相位微调,也就是脉冲插补,现在就是需要一种带插补功能的伺服驱动器,望各位帮忙推荐一下,最好是日系的,因为调试比较简单。望各位兄台帮忙,如果可行我会把这套系统调试过程与大家共享!

网友A:
  劉留
   有這一個伺服驅動器,但是我們的插補為.時間加速度.也就是一`
為master  servo  經過我們的(REMA-PD6 PLUSE )分配器分成6道去SALVE  SERVO MOTOR ,因這一個即使反應,跟隨不會震盪.然差補從
SALVE SERVO DRIVE去做修正,然修正為設定為多少RMP 然端子觸發
時間為修補量在我們X5 系列就有.它可正向修補,又可反向修補.完成不經過plc ,plc只是空制處發時間,
 www.rema-power.com   注冊一下就ok 我們有現貨可試,我們台製品
品質相當不錯.不知仁兄的馬力為多少.

网友B:
to 刘留:
你的意思是手动套准。
我们包米勒有这样的驱动器,在电子齿轮的功能下可以任意附加一段定位。所以能轻松实现你的要求。
我们的控制器不需要外部脉冲源,是采用虚拟轴或者实际轴做主轴,进行跟随,需要采用运动控制型PLC。
有兴趣你可以跟我联系。15921347167,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C:
看来楼主的需求是想实现印机电子轴间的实时相位偏差补偿,估计日系通用伺服尚无法直接满足楼主的要求。如果一定要用日系产品,建议咨询三菱电机,他们有成套的电子轴驱动方案,不过也是带上位PLC的。

网友D:
我们给北人集团配的是三菱,但是如果用插补,建议还是用欧系的,路斯特可以通过通讯方式做到。北京洋海自动化,高威科技术  13120408450   有兴趣沟通

网友E:
To:劉留 & 陳瑞昆 新Jupiter-PMR系列的瞬時插補(Transient compensation)功能說明圖 (另有趨勢插補圖Trend-compensation) 基本上, PMR印刷機專用伺服驅動器的運轉速度可依電子齒輪比之設定,直接令伺服跟隨主速度之輸入脈沖,執行同步跟隨運動(Digital Lock)‧ 當需要修正印輪相位(Mark-Registration)時,主控PLC可以經由CAN-BUS下達修正量至PMR伺服驅動器,由驅動器自動完成修正量之均勻插補‧ 下圖乃針對印刷輪之瞬時差補動作圖,說明如下 Test condition: 1. 印輪周長800mm 2. 線速度 120 meter/min 3. 瞬時插補量20mm(故意誇大插補量 以利圖形顯示) 4. DO-01 表示印刷輪每轉一圈,經過INDEX點產生之信號 5. RPM((X/Y)-水平紅線表示主速輸入定速參考值 6. Vcmd-黑線表示從伺服馬達(Slave servo)之運轉速度曲線 7. 瞬時插補任意長度由CANbus 下命令 8. 也可以差補預設長度(由Digital input決定 正差補或負差補) 9. 第一個INDEX之後 可以看出伺服馬達比主速略快一些 10. 第三/四個INDEX之後 可以看出伺服馬達比主速略慢一些 11. 每次之瞬時插補量必須在兩個INDEX之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