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DOP57和TP04组成两个屏控制一个PLC,请问TP04的MODBUS地址如何定义?

楼主(2007-09-07):
想用DOP57和TP04组成两个屏控制一个PLC,请问TP04的MODBUS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A:
可用2个通讯口,分别和PLC通讯

楼主:
只能用一个485口,因为HMI离PLC有三十多米远

楼主:
想用DOP57和TP04组成两个屏控制一个PLC,请问TP04的内部存储器MODBUS地址如何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