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 sensor 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现在遇到一个头大的问题,我选了sick的distance sensor(DT10-P10B5),说明书中说精确度是在正负3mm至正负8mm之间,测量范围是50mm至400mm,我设定270mm,270之内为on,270之外为off.
    可是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把物体放在240的位置,信号为on,然后逐渐往前移,信号还是一直为on,直到距离为310mm,才off掉,
     这种情况在我的项目中会犯严重的判断错误。
     我的项目是要测一圈纸的厚度,如果厚度大于270mm,我的机器就要伸出support bar。
     刚开始,两卷纸靠在一起,support bar没有伸出。
     第一步support bar抬起第一卷纸,distance sensor照射到第二卷纸上,如果信号为on,接着做另外的动作, 如果为off,support bar下来,再伸出。
     有两种厚度极难分辨,265mm,292mm.
     机械上的安装位置保证distance sensor测到的就是纸的厚度。
     如果预设值设为240,265mm得纸照样on,292mm的纸就会off, 如果这样用的话理论上无法站住脚,实际运行中,无法确定稳定性。
     苦恼中...........
     希望各位给点实际的经验,老板急催...........

网友A:
240动作,310复位,中间数值为动作回差..且一般不可调整,这与你+/-3~8MM的重复精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楼主:
动作回差如果稳定也行,老板要百分之百确定这事,真烦

网友B:
有个应差距离,你要注意一下,一般是10%的应差距离,如果它的检测距离是400MM--500MM,应差距离也差不多是40--50MM,这个是可以调好的,具体怎么调,你可以问SICK的工作人员.

网友(2007-11-12):
可能与安装及调校有关,安装一定要正对纸卷确保在法线上,调校要用纸卷调校设定,因为纸卷是弧形面,如果用平板来调校设定则有误差.

楼主:
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Tech 时distance sensor(DT10-P10B5)的灯会一闪一闪的,这是正常的,但我在DT10-P10B5的右下方(1米5左右),有个电机,电机一转,sensor的灯也会一闪一闪的,但是电机转的时候,sensor的前方没有任何物体,我不知道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这样,那不是sensor自动tech了吗? 这样就是大错特错了,烦恼中,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现在出现新的情况,我的DT10-P10B5一上电黄灯就是闪,我关电后,重新上电还是闪,不管前面有没有物体。
  我是用plc的输出控制一个relay,让relay导通MF与24V.
  我用PLC Tech ,传感器没反应,黄灯始终闪
  没办法,我只好用手动tech, 才总算搞定。传感器才正常工作,手动也能正常tech,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情况,因为之前我一只用plc tech,一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