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选型

楼主(2007-09-07):
我们现场有三路信号:两路流量4-20MA,一路温度PT100,领导让在现场用一块大液晶显示屏(大约20*30cm)同时显示,请教各位用什么显示器能完成,须不需要另加转换模块,价格如何?急急急!

网友A:
LED-400*180控制显示屏
◆输入信号  热电偶  K、E、S、T冷端补偿。
    热电阻  Pt100、CU50
    0-10mA 或 4-20mA
    0-5V 或 1-5V
    脉冲输入10-8000Hz
◆显示方式  4位4英寸超大超亮数码管
◆显示精度  0.2%
◆分辨率  热电偶0.1℃/热电阻0.1℃
◆输出信号  0-10mA 或 4-20mA
◆输出精度  0.5%
◆向外供电  24VDC /100mA
◆接点输出  2对继电器接点( 上下限报警 )
◆断电保护  十年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0 - 45 ℃
    环境湿度≤ 85%
◆工作电源  220VAC±10%  50Hz±5%
◆本体重量  ≤3 Kg
◆外形尺寸  410x175x180 ( 高x宽x深 )( mm )
◆开孔尺寸  400x165   ( 高x宽 )( mm )

需要请联系:13361907602 朱先生

网友B:
用采集卡加屏也可实现!

网友C(2007-10-12):
建议你直接用一个大屏幕显示的无纸记录仪就可以了,还能做流量累积和历史曲线,

网友D:
无纸记录仪是不错的选择!!

不会,学习!

网友:
现在多数仪表厂家都有多路询检仪表,可以连接2个以上的不同信号

网友E:
对啊,用四路的无纸记录仪,既能全部显示,还有一路可备用,爽得很啊

网友F:
最好的就是无纸记录仪呀

网友G:
用无纸记录仪也可,用液晶显示的二次仪表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