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压力对流量的补偿问题

楼主(2007-09-07):
最近做一个程序,出口气体总管流量需要压力的补正(没有出口温度).但是压力对流量的补正公式我没有,哪位兄台有公式发给我?谢谢~~

网友A:
温度、压力对流量的补偿(温压补偿)的原理是柏奴利方程,即 PV/T=常数(P压力V体积T开氏温度)。
上述仅适用于采用节流方式通过差压测流量的方式,如孔板、弯管、匀速管等。
流速(流量)与差压的开方成正比。
温度和压力补偿,可同时补偿,也可单独补偿。
即
温压补偿公式如下:
(F0/Fi)^2=(P+101.325)*(Tb+273.15)/[(Pb+101.325)*(T+273.15)]
式中,
Fi—测量流量;
Fo—补偿后流量;
P—测量压力(kPa);
Pb—参比压力(kPa);
T—测量温度(℃);
Tb—参比温度(℃)。

楼主:
谢谢你,回头我试下子.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