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NH3-N分析仪

楼主(2007-09-07):
大家谈谈NH3-N分析仪,现场应用情况,应用实践,以及运行稳定性等,交流交流,目的是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
烟气脱硝系统(SCR和SNCR)连续氨含量测量
精确地测量漏失氨,也是为了以下几个影响脱硝系统的运行因素:

 漏失氨沉积、堵塞、对SCR和SNCR下游冷端设备的潜在腐蚀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漏失氨<2 ppm,空气加热器运行6—12个月需清洗;>10 ppm则运行2周—3个月需清洗。
 漏失氨将影响氨在烟尘中的吸收,可能使烟尘副产品(作为水泥原料)不能出售而放弃。
 漏失氨等级大小反映了SCR和SNCR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和NOx 的处理过程。
 确保精确地预知SCR和SNCR中的催化剂替换时间。

若无氨的直接测量,NH3的控制将非常困难。因为众多参数影响漏失氨大小,如入口NOx、燃料组分和催化剂性能。

网友A:
采用其它技术(如:IR红外预处理技术分析仪),氨测量将非常困难,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氨的天然活性
来自如SO2或H2O的潜在交叉干扰。
氨与氯化物和SO3(在预处理系统中)反应变成气态后的损失。
高粉尘含量
低的氨含量等级,需要高灵敏度测量。
过程条件快速变化,需要快速的响应测量时间。
纳斯克公司是全球最早进行激光气体分析仪研究的公司,有着十几年的研究历史。从开始导入激光气体在线分析仪产品到市场,到今天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大量使用,证明了纳斯克可调制固态激光测量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的可靠性,也确立了纳斯克公司在激光气体分析仪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本人电话13241958099 宋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