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在线COD分析仪现场应用

楼主(2007-09-07):
大家谈谈在线COD分析仪现场应用,包括品牌,操作难易程度,应用中存在问题等交流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
本人有以下二手仪器出售7520分光光度计,1台.7230分光光度计,1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1台.浊度计,3台.碳氢元素分析仪,1台.热量仪,1台.大气采样器,4台.机械天平,3台.干燥箱,4台.13785895030韩经理

网友B:
    我们污水处理厂有进水和出水各一套COD分析仪,测量出的数据很不稳定,标定频繁,而且有很多时候标定不成功,有的时候没有测量信号,环境温度高的时候测量更不稳定,一天要标定好几次,不知道是电极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因为我没有COD分析仪中文说明,跟大家交流交流,分析一下是存在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C:
在线COD分析仪表也分好几种,有光电比色方法的,如北京环科生产的;有电化学式,如美国HACH的;还有催化燃烧法的,如IONICS的;当然最老式的就是根据实验室滴定法测量的,这些仪表都要肯据具体场合来选择,我现在用的是北京环科的,还是不错的,维护量不大,就是仪表的稳定性不算太好,基准电压经常漂移,发表一些浅见.

网友D(2007-11-21):
 瑶仔: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8 9:51:00
        我们污水处理厂有进水和出水各一套COD分析仪,测量出的数据很不稳定,标定频繁,而且有很多时候标定不成功,有的时候没有测量信号,环境温度高的时候测量更不稳定,一天要标定好几次,不知道是电极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因为我没有COD分析仪中文说明,跟大家交流交流,分析一下是存在什么问题?谢谢!

------------------------------------------------------------

你们厂用的COD是什么原理的?

网友E:
不好意思,现在还不懂cod为何物?

网友B:
我们厂用的是德国LAR公司的Elox100型COD,应用电化学测定原理。

网友F(2008-01-07):
下面引用由瑶仔在 2007-12-7 11:50: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厂用的是德国LAR公司的Elox100型COD,应用电化学测定原理。
--------------------------------------------------------------------------------------------
感觉这台仪器性能应该不错,影响的因素很多,应该先从仪表本身的测量原理入手,消除影响其测量稳定性的因素。

网友G:
需要检查你的取样条件,是按照什么来取样的呀。
平时要注意系统的管路清洁!

网友H(2008-05-14):
引用 网友F:
下面引用由瑶仔在 2007-12-7 11:50: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厂用的是德国LAR公司的Elox100型COD,应用电化学测定原理。

感觉这台仪器性能应该不错,影响的因素很多,应该先从仪表本身的测量原理入手,消除影响其测量稳定性的因素。

网友I(2008-11-23):
进口的没研究国,我就用过国产的

网友J(2012-05-08):
用国产的维护量太大了,都是傻瓜机。我就搞过德林的,力合的,华时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