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C3000 HM备份

楼主(2007-09-07):
本人菜鸟 哪位大哥说下具体点的步骤啊 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我在在线教程里面发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介绍。
对HM硬盘做整体备份;
1、在GUS上建虚拟盘,虚拟盘大小为250Mb,装载虚拟盘到$F7并格式化;
  CR $F7 > BACK -F

2、在命令处理器下对硬盘进行备份;
   BACKUP  PN : 20  $F7

3、对备份的数据进行检查确认;
   LCN网络组态文件NCF:NET>&ASY>NCF.CF
   CL程序文件:NET>&E01>
   控制器组态文件:NET>&I01>
   自定义键组态文件:NET>&Dxx>* . KO  (xx为01,02,03)
   区域数据库文件:NET>&Dxx>AREAxx . DA (xx为01,02,03)
   历史数据库组态文件:NET>HIST>

4、如HM出现问题需恢复备份的数据通过以下命令;
   RESTORE  $F7  NET>VOLM  (VOLM表示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