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CT直流控制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7-09-07):
各位大虾,我公司采用英国CT公司的MentorⅡ1850控制器,对630KW直流电动机进行控制。最近因生产需要,将电动机功率增大到了690KW,随之电枢电流(1016→1108A)以及励磁电流(14.5→17.2A)都变大了。请教各位,该控制器内哪些主要参数需要修改?我在对励磁电流重新进行校准后(17.2A),测量励磁电压只有250V,而电动机的额定励磁电压应该为310V,请问这样能否满足要求?因为本人第一次接触该控制器,了解不多,请专家给与指导!如有资料,可以发到我的油箱:zhenfeng0925@yahoo.com.cn。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顶!

网友B:
CT的只调过一次,不过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于电机的励磁绕阻是冷态的而电压偏低呢?加一电流表看看出来的电流试试吧。如果真没有出来这么多电流,那就说明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怎么没回的!

网友C(2007-10-16):
需要修改下列参数:
04.05=599;
05.06=419;
如果励磁电流为 17.2A 是准确地,则励磁电压供参考,最主要看励磁电流。

有何问题给我电邮,邮箱:cenkong@163.net

网友D(2007-11-20):
 MENTOR Ⅱ专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13875212225

网友E(2009-11-26):
0405‘0506两个参数修改一下就行‘我厂是550’110千瓦后换125千瓦时不时就换

网友F:
电流限值需要改变,单相限的驱动器设定#4.05=1108/1850*1000,#5.06=700*#4.05的系数

用FXM5励磁控制器,这个是电流源控制,以电流为准,从新标定励磁电流比例#6.11,切换LK1跳线即可。

QQ:913807925

楼主:
谢谢各位大家,已经搞定!

网友G:
590故障报警请与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H(2011-10-28):
06.11励磁电流反馈比例系数改变电流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