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AB IP地址问题

楼主(2007-09-07):
我使用的AB PLC logix 5000的 ENBT模块上的IP地址是192.168.0.9。原来工作正常,可是出现IP冲突问题,起初将地址改成192.168.0.8就可以用了,可是不料最近又出现IP地址冲突或者地址丢失现象。我换了一下以太网线,又正常工作了2天,可是又出现了IP地址冲突。我真的快晕了,如果那位大虾帮忙,在下不盛感激。

网友A:
是不是网线有问题

网友B:
网线或交换机不稳定,查一下网线距离,或者换条好点的。

网友C(2007-11-05):
用BOOT SERVER固定IP地址

网友D:
前提是你要先规划好IP地址,最好按照工艺单元从小到大,
建议从20开始,因为比较容易记住.(经验)因为前工艺单元有增加PLC站的可能.

然后用BOOTP-DHCP Server固定IP地址.

方法;1.启动BOOTP-DHCP Server它可以自动读出你的ETHERNET网卡地址(最快的方法是用网线设置,经验)

     2.填如目标IP地址,后上工具条DISABLE,记住是DISABLE

为确保IP地址已经被网卡"记住",请断PLC电源重新启动一次,看地址是否还在(这一步是必要的,有设完地址,PLC重新启动后丢地址的情况)[/b]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网县连接不好的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E(2007-12-05):
哈哈,我也遇到IP地址丢失的情况,我是这样处理的:1;启动BOOTP-DHCP Server写入IP地址。2;在rslinx里找到这个ENBT模块,右键点击找到属性,然后把原来动态地址分配改为固定就OK了。

网友F(2012-03-18):
对:Dec关于谢谢大家,就是网县连接不好的问题,现在好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最近遇到了plc 通讯中断问题 。你能不能留个qq详细向你请教下。

网友G:
动态地址分配改为固定就OK

楼主(2013-04-10):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谢谢大家,就是网县连接不好的问...

 可以给我发邮件,mayueshan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