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变压器

楼主(2007-09-08):
三相变压器(380v-220v)的进线是三根线啊,我需要的是三相四线,这怎么办啊,怎么找出第四根线?

网友A:
你是要输出端四线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输出端的绕成为星形接法,不过你以前输出220伏三角形改为星形的就不是220伏了啊。只有重绕。

网友B:
三相四线干吗用说清楚

网友C:
这样的变压器一般都是定制的。

网友D:
没说清楚怎么帮你?什么变压器? 10kV变380/220V,那进线就是3根,出线肯定是4根,有一个接地端子排是N线。
还有一个可能,前几天刚碰上,有个老外的设备上的要变压器要四根线,还是10kV的,后来拿图纸一看,原来是A、B、C、PE。PE就是保护地线,要是这样,你找找变压器上的接地螺栓,把它和接地网联起来就是第4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