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故障求解````````~~~~?

楼主(2007-09-08):
     现在手上有一台CT GPD 3404 30KW 的变频器,客户拿来时报过流,客户反映原先模块坏了,后来买了个模块换上去就蹦了(他那表情好象心里在滴血一样) ,才拿来我这里,我就拆机把驱动和模块检查了一遍,并把驱动修了下,单独拿扳子上电开关电源不起振,就知道有反馈信号没过来,等我把电容卸了后装上整机用直流电源试(上面装有假负载),上电显示正常,但一起动就报警GP,,连续试了几个端子都一样,只要一断开短接线就自动复位至准备状态(灯没亮过),卸下扳子后又坏了这相的模块,请问下驱动上的哪个四脚的管子能否用个三极管代替(板子上有两个脚是连着的),换上三极管后PN结量上去跟另外两相一样,所以我才装机试,想不通的是我装有假负载,但模块还是坏了,并且假负载没反映``````````~~~~~~~~!

网友A:
驱动没修好

网友B:
是啊,驱动还有问题

楼主: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驱动到底有没有好,小功率管没买的 ,只能替换,但我串有假负载,也不至于假负载一点反映都没有就不声不响地把模块给崩了吧

网友C:
很有可能,驱动端很小的电流就可以烧坏

网友D:
驱动不好管子的代替不对。我公司专修CT变频器。WWW,SHJCCD。COM

楼主:
      现在用快速恢复二极管代替了   能用   ,  但是缺相,主板给的波形很好 ,光耦也换过了 ,输出就是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