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控制鱼缸温度应该采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7-09-08):
最近要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控制对象是鱼缸的温度,温度控制范围是25-30度,由于热带鱼很娇贵,对温度度变化很明感,所以误差不能超过+-2度。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可以吗?

网友A:
尽量选择测量温度范围小点的以提高精度,PT100应该可以。

网友B:
电节点的温度开关即可。

网友C:
重点不在用什么传感器,基本常用的几种传感器都可以,如DS18B20、PT100,重点在于你的控温设计电路,如果真是要求很高,建议用PID调节,不过成本就不会太低。

网友D:
最好能有多点测量,多点加热,不然鱼缸太大冷热不均,PT100+加热泵就好了

网友E:
电节点的温度开关即可

正解,没有必要那么复杂

网友F:
加PID,这么高级?看来现在都有钱了,链家庭都可以PID了,呵呵。
干脆日后的自动化广告语就是:让人人都用上PID.

网友C:
看你玩什么鱼了,那些有钱人的鱼箱,可不是几百几千的便宜货,就算是加上PLC来做PID调节对他们来说,又算了什么呢?
至于便宜鱼箱,哪里需要很高的控温精度呢?

呵呵,市场细分就是这样来的.

说实话,在养鱼这个行业还真没有案例,不过做过另一个民用行业,也是有钱人玩的东东,兰花大棚,里面用的东西可都不便宜,不仅用了PLC监控光照/温湿度等等,还带视频/防盗,软件支持网络浏览

网友D:
楼上:
    前几天看个新闻,人家一个兰花厂被抢,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000W,所以你说上个PLC小意思了,^_^

网友C:
和他们那帮兰友聊天,说在云南深山的某地,可以拉出一队豪华宝马(或同档次高档车)的车队,车主都是兰友,听说团购时,厂家营销主管还特地去了一趟当地调查,想了解一下这样一个贫困地区怎么能一次购买这么多高档车.
呵呵,跑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