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请教K120S比较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9-08):
两个带符号的32位寄存器进行比较,用什么指令?

网友A:
MASTER-K指令手册不知对你是否有用?网上有下载。LG的指令手册,没发现有别的版本。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

楼主:
下面一条是32位符号比较指令。可不知为什么,当前面S1是常数时后面的D0001是32位符号数,如果把前面1000改成D0100,那么D0100和D0001都转换成16位符号数,也就是说S1 S2 只能一个常数一个寄存器,不能两个都是寄存器.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DCMP指令不支持符号比较,如果出现负值比较结果会出错!
看来K120S没有这个功能了,还是自己没有找到??

网友A:
我也没找到,试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