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缺相能否短接一相?

楼主(2007-09-08):
我公司配置的西门子软启动3RW44显示缺相故障,由于没有备件,临时短接所缺的一相,由另两相启动不知可否?急,谢谢!

网友A:
偶想应从三相波形上来分析.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B:
某些品牌的变频器缺一相是可以运行的,只是输出功率小,稍高一点的负载,就报欠压。

网友B:
可以,是西门子MICROMASTER 430变频。

网友C:
应该不行吧

网友D:
好像西门子的软起动只有两相有可控硅吧,这样子的话短接肯定不行,应该很危险

楼主:
该可控硅为3RW44,132KW 三相有可控硅。如果短接不能导通的一相,是不是会造成电流及电压不平衡而报警?

网友E:
本来三相电往不同的三个方向使劲,结果使零线电流为零,但是现在少了个力,那么电流就不为零了,而且不小,我这只是从三相平衡上分析的,没有管软启动的事

网友F:
短接一相肯定是不行的,那样会导致三相电流的不平衡

网友G(2011-01-19):
你得看构造的,有些里面本身只有两只可控硅 ,你怎么还可能再短接一相呢?

网友H:
以前设备上小交流力矩电机所用电路就和软启动一样用一相可控交流调压,另一相直接到电机,力矩电机也调张力,但这些电机功率极小,能用。它的有点波形要比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要全,但是负载中心点要偏。三相严重不对称,就是各次谐波分量的电流负序分量要大,正序分量相对减小,启动转矩不平滑。现把短接前剩下负载相电压波形发出,供参考(触发角等于8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