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励磁电流输出问题

楼主(2007-09-08):
590+励磁电流输出78V时,用万用表测量有1V的波动,属正常吗?
励磁用的电压控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期待其他高手赐教

网友B(2008-04-14):
正常标定电流的是用电流控制的

网友C:
590电源板修理,6RA23,24主控板修理可联系13893683865

网友D:
励磁输出有1V的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E(2008-06-03):
电流的单位该应是安培怎么是伏特呢?励磁电流又怎么会出现1V左右的偏差,你本身问的问题就有问题,回去好好看看电工基础.不然以后还要出更大的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