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变频控制正反转

楼主(2007-09-08):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变频器来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不通过PLC有什么好的办法,要求电机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循环运转

网友A:
用端子控制,可以实现, 需要使用  变频DI 功能:正/反,段频率 2个 一个高速 一个低速,如果你想实现自动 可能还需要加时间继电器 。告诉我你想实现的功能和选用变频器的品牌。我来给你把图画出来。好久没有做项目了 手太痒痒了

楼主:
三菱,正转低速10S,后高速2分钟,在低速10S,然后中间暂停2S,接着反转同理

网友B:
简单,外面加点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太多的话还不如用PLC了啊

网友C:
好象三菱有的变频有多段自动程序的?华维的肯定有.

网友D:
用变频器内部的程序运行功能就可实现。

网友E:
有些变频器有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F: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多段速功能的。
再说正反转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调节,也可用中间继电的常开常闭来实现。

网友G:
四方的有这功能!

网友H:
电机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循环运转,这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根本不需要PLC,也不需要时间继电器,利用多速端子就能实现,任何品牌的变频器都具备。

网友C:
这个功能好象叫做:简易plc功能,预定义动作,纺织功能,好多啊.
使用时候只需要开始信号,暂停信号,停止信号,没几个.

网友I:
多速端子就能实现,

楼主:
TO:yjig
你那有什么示例吗,或给小弟提供个思路啊

网友H:
提个建议:
看说明书,如仍然不明白,请具体解释下列循环运动。
正转低速10S,多少Hz?
后高速2分钟,多少Hz?
在低速10S,多少Hz?
然后中间暂停2S,接着反转,反转速度、时间?
……
三菱变频,什么型号?最好将说明书传上来。

楼主:
正转低速10S,20Hz
后高速2分钟,45Hz
在低速10S,20Hz
接着反转低速10S,20Hz
后高速2分钟,45Hz
在低速10S,20Hz
如此循环往复

变频器三菱FRS540E-2.2KW
说明书套多了不好传,应该变频器是大同小异的吧

网友H:
现已找到三菱FRS540E说明书,但三菱的变频不太熟,其它品牌多速端子功能用过。
现正在熟悉过程,待我看懂后再告诉你,估计需3-4天。

网友H:
昨天,我看了一下三菱FRS540E说明书,发现在说明书中,并没有多速程序运行功能,只有多速端子功能。多速程序运行功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而三菱FRS540E变频却没有,只能利用多速端子功能,再加PLC或时间继电器来实现。 附图为普传的说明书,普传的变频带有多速程序运行,其他某些品牌也有此功能,你也可以换一种变频器来实现。

楼主:
谢谢yjig
那你这个也是直接接端子的吧,时间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J:
多段速有多段速的时间呀!

楼主:
是不是也是直接接端子,然后设置参数直接把端子定义一下,但是运行时间也能在参数里面设置吗,这个还真没用国呢。

网友K:
用单片机来做就行,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

--------------------------------------
我们是专业的电机驱动控制器开发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在电机驱动变频器设计方面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已经和多家设备公司进行合作,我们设计出来的驱动变频器和传统的通用变频器相比,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功能设计灵活,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功能设计
第二,简单的通讯接口,避免了大量的接线
第三,低成本,去除通用变频器的过剩资源,大大节省了成本
第四,更高的驱动效率,针对不同的电机进行设计

如贵公司在这方面有需要,欢迎阁下和我们联系合作,请把此信件息信传递给你们的工程师谢谢!

我们的优势:
-------------------------------------------------------------
快速开发    一星期时间可开发完成
成熟方案    多年的研究成果,经受得起验证
可靠性能    经过严格的测试,能经受起最严酷的考验
-------------------------------------------------------------

签名档
*******************************************************************************
电机驱动设计开发,请找高奇晶圆!
-----------------------------------------
     高奇晶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具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电机驱动开发团队,专致于MICROCHIP的电机开发方案应用,经过多年的摸索,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用于各类电机驱动的快速开发系统,能帮助客户进行快速的电机驱动开发。

如果在电机驱动发开遇到难题,请找我们,我们为您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
如果需要电机驱动方案,请找我们,我们有BLDC,ACIM和PMSM等各种电机的驱动方案;
如果需要电机驱动板开发,请找我们,我们能为你提供快速的电机驱动开发。

“成功源自专业”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理念,我们以专业的态度和水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与客户、社会等多方的共赢。我们成功地开发了以下系列的电机驱动器:

(一)直流无刷电机(BLDC)驱动系列:先进的无传感器驱动令电机轻松运行于恶劣的环境,PID算法实现准确而快速的调速
(二)交流感应电机(ACIM) 驱动系列:先进的空间矢量控制算法让交流感应电机更高效更节能。
(三)永磁同步电机(PMSM)驱动系列:180度变频方案,是流行的变频技术,已被国内多家大型空调厂家采用。

我们已经为多家客户开发多种类型电机驱动器,深受客户的好评,我们的客户有中国知名的电机厂,空调制造商和变频器厂家等等,欢迎阁下和我们联系,共同开拓商机。
---------------------------------------------------------------------------
高奇晶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快速电机驱动专家,联系热线0755-83775517 或 13510240906,林先生,(MSN或EMAIL)075man@163.com,  Q号码28479691,电机技术交流Q群24109069
---------------------------------------------------------------------------

---------------------------------------------------
林志武 现场应用工程师
高奇晶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www.goldenchip.com.cn
电话:0755-83775517,83775519
传真:0755-83775606
地址:深圳市深圳南中路赛格广场2705AB室
MSN:075man@163.com
QQ:28479691
---------------------------------------------------
 MICROCHIP 16BIT DSC

网友H:
rockey:
上图是普传变频的程序控制功能,它与多速端子控制区别如下:
程序控制不需任何端子信号,如第一速度频率、第一速度运行时间,第二速度频率、第二速度运行时间……等等,全部在变频内部设定,变频器的运行速度、时间全部自动进行。
而多速端子运行,是由外部发信号给变频,什么时间给信号,就什么时间执行什么命令。
如果你的变频具备程序控制功能,就可以不用任何PLC及时间继电器,轻而易举的完成你要求的循环。

楼主:
yjig:
 谢谢,那能不能给我着方面的资料或者是例子啊~

网友L:
既然有PLC,何必又去麻烦变频器
真搞不懂

网友H:
rockey:
你需要哪些资料或者是例子,如果直接采用普传变频,就可以不用任何PLC及时间继电器,轻而易举的完成你要求的循环。
如果仍然用现有的变频器,就必须附加PLC或时间继电器,才能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