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急急急!求助各位师傅11千瓦电机在有变压器全波整流能耗制动中变压器和整流桥,调节电阻分别应选择什么规格的?如何选择?哪位师傅可以给我算一下,讲一下。谢谢了

楼主(2007-09-08):
急急急!求助各位师傅11千瓦电机在有变压器全波整流能耗制动中变压器和整流桥,调节电阻分别应选择什么规格的?如何选择?哪位师傅可以给我算一下,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估算步骤:
1、首先测量出电动机三相进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阻R,
2、测量出电动机的进线空载电流I0,
3、能耗制动所需的直流电流IL=KI0,所需直流电压UL=ILR.
K为系数,一般取3.5--4.
4、单相桥式整流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电压和电流有效值为:
U2=UL/0.9 I2=IL/0.9
变压器容量:S=U2I2 (VA)
如果制动不频繁,可取变压器实际容量为:
S'=(1/3--1/4)S
5、可调电阻R约为2欧姆,电阻功率Pr=IL*IL*R(W),实际选用时电阻功率也可以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