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plc受保护,不能上载程序,怎么解决?

楼主(2007-09-08):
S7-200程序,
想上传前辈的程序,结果出现,PLC受保护,不能上载程序,请高手指点一二..万万分感激涕零

网友A:
1 使用ClearPLC指令彻底清除程序同时也清楚了保护,结果为用户需要重新编程或者重新下载程序。
2 找到前辈,请求他给与帮助。
3 找到能人解决您的保护,结果是可能需要花费一些开销。
4 彻底学习编程,不要贪图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放弃这种企图不劳而获的思想。

网友B:
我们这里的老外和一些国内的单位的设备都提供了源程序,只有小部分厂家对PLC进行了加密,某些加密的地方尽然使用了一些让用户不能接受的手段

网友C:
我能解,http://s7plc.gkbk.com
QQ:6287375
wzhqhd@126.com

网友C:
找我 QQ:628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