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DCS和现场设备通信出现问题

楼主(2007-09-08):
在最近的调试中出现让我头疼的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
锅炉风门执行器在没有接入DCS之前,通过手动方式,其阀位反馈信号为正常的4-20mA信号;并且用信号发生器给它信号时,它的动作也是很正常的.然而接入DCS的时候,它的反馈信号就不一样了,在DCS上显示为150%,给它型号也是动作不了的.DCS方面通过测试,输入和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用电压表量了它反馈信号的对地电压,正端对地为20V,负端对地为10V.很是奇怪!
所以请大家帮忙,这样的电压对通信有影响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分别测试4,12,20MA,先检查设备,后DCS卡件再到DCS编程软件再到组态软件。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你的DCS接到执行器的电缆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C:
为了判断故障的原因,可以采用排除法,
1、直接把DCS甩开,在控制室用万用表测量反馈信号,判断信号是否正确?
2、如信号不正确,可能是电缆的问题,这时你可以把电缆两端的线拆除,采用兆欧表测试电缆是否对地短路,但是根据你所描述的现象不象是电缆的问题;
3、如信号正确,那么就是信号接入DCS有问题,我觉得可能的问题是信号类型不对,比如有源和无源?或者信号是1-10VDC信号,而DCS接受的是4-20MADC等。

网友C:
4、在接入DCS时,你可以串入一块万用表测量当时的电流,如果万用表电流显示正确,那么可能是DCS组态有问题,有的DCS可以选择输入信号类型的,你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
DCS和设备分开检查,各自都可以正常工作,输出和反馈的信号也都是正常的.并且如果只接一路的话,就是输出或反馈只接入DCS其一,设备和DCS之间都可以正常运作.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执行器的控制电路设计有问题! 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就不敢确定了,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由于这些执行器是锅炉厂家带的,问题还在处理中,为了能够正常开车,我们只能只接信号输出,反馈由现场人员确定,很是麻烦.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网友B:
听起来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通过对你的问题分析,特别是第一个帖子,反馈显示150%,这应该是超量程的症状,可能是反馈电流过大,或者是压根就不是电流反馈。你需要量一下你的反馈信号,看输出到执行器的反馈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反馈信号是30mA 很是问题.只要不接入DCS就没有这个现象,用万用表测量就很正常!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DCS是哪个厂家的,注意一下配电还是不配电的,象这种应该是不用DCS配电的,如果到DCS接线端都是正常的,有可能是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B:
难道你是电压迭加了,24+24V,把你的DCS AI 卡改成4线的,不带供电的.

网友E:
检查你是否对现场送电了(DCS的AI部分)
同意Pires的观点!

楼主:
现在加了隔离器就好了!
具体原因是怎么回事,还希望大家帮我找找!

楼主:
AI卡不对现场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