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请问:信号发生器输出电流信号出现问题有那些原因?

楼主(2007-09-08):
信号发生器很容易出现电流信号不能输出的情况,请明白原因的朋友,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信号发生器比较精密,短路时会出现不能输出,看看信号发生器的说明书吧

楼主:
怀疑是保险烧坏了!

网友B(2007-11-19):
一般有两种情况,就是信号发生器给出的信号分有源无源两种。要跟你所给的二次仪表配合起来说明。
一个比较通用的例子,目前流行的SIEMENS的PLC中,AI模块是可以跳线的,2线制和4线制,2线制表示PLC模块本身给现场的一次仪表供电,那么你在用信号发生器发送信号给PLC模块时,必须注意采用无源的4-20MA信号。不然可能会造成信号不能发送或者烧毁仪表
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