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控制三层楼货梯用几个继电器?

楼主(2007-09-08):
要保证各层相互连锁(当运行时呼叫另层呼叫无効,当急停后,可到任意层),楼层显示,呼叫要指示灯,我用了12继电器 感觉多了,但还没找到更简便折方法!如不用呼叫要指示灯要几个?

网友A:
图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2007-12-29):
这次又做了一台,还是12个,我把图放上来了,有人论论?

网友A:
省掉KA7,凡是出现KA7的位置全部用KA1+1个SQ1代替。
省掉KA8,凡是出现KA8的位置全部用KA2+1个SQ2代替。
省掉KA9,凡是出现KA9的位置全部用KA3+1个SQ3代替。
KA1、2、3用44继电器(4常开+4常闭)
其余的也没仔细看,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A:
说明:图中的1、2、3V是气动门锁,是我们公司用的一3层货梯。

网友B:
    你的图片没有显示,  YJIG:   你觉得是继电器控制方便些,还是PLC控制方面呢?

网友A:
那还用说,当然是PLC,凡是继电器电路,PLC都可替代,但反过来却不能成立。
以上电路是我们公司10几年前从香港买的烂货,据说是10多万港币,安装后,就没通过质检关,吓得经办人赶紧让我们联系整改,经整改后仍有一项指标不合格(无自动门锁),勉强可用,后来还是我们自己加了一自动门锁(气动的)。

楼主:
TO;yjig
省了那KA7,KA8,KA9后,到某层后如何保持显示至下一层?

网友A:
你的想法我懂了,你是让原来的楼层显示保留到下一层。
我认为,还是不保留的好,因为货梯在运动时,已经离开了原有的楼层,再让它显示原楼层没意义。
让楼层显示熄灭,反而更符合实际,也就是意味着货梯正在运动中。当货梯到达新的层面时,再显示实际的层面。
这样一来,反而能节省继电器。
以上意见供参考。

楼主:
你的说法也有道理,但客户的要求要那样的啊,这个活是自己接的,想多省几个继电器,柜子也可用小些的了。呵~~

网友A:
建议你用PLC,国产的20点(12进+8出),不贵,只需450元,比你的继电器还便宜,我们用过,还可以。特别说明,并非广告,本人不卖PLC。

楼主:
呵,不会认为你在买PLC的,便宜倒时没有,只是可以省了好多工作,故障等方面都有优势,下次有准备选用

网友C(2011-10-28):
研究 研究!!!!!!!!!!!!!!

网友D:
用PLC>PLC>PLC

网友E: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单独用继电器做过货梯或升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