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croWIN里没有PC/PPI cable的选项

楼主(2007-09-08):
请教一个S7-200和PC通信的问题,我装的是STEP7 4.0,安装完成后,
设置PGPC接口里,没有PC/PPI cable的选项。
选添加,在Installed里,已经有PCPPIcable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当然有,如果你是中文版你在菜单里找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

楼主:
图片在这里,请高手帮忙看一下啊,谢谢!!http://photo.8080.net/xiangce/20041012123627/l_200798231350.JPG http://photo.8080.net/xiangce/20041012123627/l_20079823190.JPG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添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你的软件有问题可以去我得淘宝店里看看
店名:龙帅工控软件工作室
另送S7-200电子手册。

网友C:
软件有问题吧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D:
鼠标选中pc/ppi cable点击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