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助资料库

楼主(2007-09-08):
列位,我想往自助资料库中上载点儿东西,可是上载的文件只要大于1MB就失败,这是为啥?

楼主:
错误信息如下:

“/”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
--------------------------------------------------------------------------------

运行时错误
说明: 服务器上出现应用程序错误。此应用程序的当前自定义错误设置禁止远程查看应用程序错误的详细信息(出于安全原因)。但可以通过在本地服务器计算机上运行的浏览器查看。

详细信息: 若要使他人能够在远程计算机上查看此特定错误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在位于当前 Web 应用程序根目录下的“web.config”配置文件中创建一个 <customErrors> 标记。然后应将此 <customErrors> 标记的“mode”属性设置为“Off”。

<!-- Web.Config 配置文件 -->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customErrors mode="Off"/>
    </system.web>
</configuration>

注释: 通过修改应用程序的 <customErrors> 配置标记的“defaultRedirect”属性,使之指向自定义错误页的 URL,可以用自定义错误页替换所看到的当前错误页。

<!-- Web.Config 配置文件 -->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customErrors mode="RemoteOnly" defaultRedirect="mycustompage.htm"/>
    </system.web>
</config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