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你们好!本人遇到一个难题请各位高手指导。

楼主(2007-09-09):
各位高手你们好!本人遇到一个难题,请各位高手指导。
我一个项目:要取十二个点的电压或电流信号(0~10V或4~20MA)信号最远的地方有2000米左右,最近的也有1000米,要用三菱PLC来做(西门子也可以),我想用RS485来做,但距离太远。
请各位高手指导要怎样才能实现。非常感谢。
本人的QQ:25055701
EMAIL:HUYUJU20052006@163.COM

网友A:
关键是成本问题,三菱PLC,估计是一个成本较紧的方案

网友B:
具体说一下你的用法吧!黄石科威PLC带16通道模拟量输入,挺适合你的
跟我联系吧!wdo_1000@126.com 或通过工控网发站内留言

楼主:
多谢你们的回复,成本不是问题,我只求是如何实现,请老兄多多指教.
黄石科威PLC是什么样的?
本方案是要求是从远方取12个地方的压力信号,通过PID或者说取其12个点的加权平均值来控制空压机的启动大小.
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远方的电压或电流信号通过通讯传回主机来分析.

网友C:
用光缆 或 无线电

具体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电话交流:13053423576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多谢你们的回复在 2007-9-11 19:42:00 发表的内容:
  多谢你们的回复,成本不是问题,我只求是如何实现,请老兄多多指教.
黄石科威PLC是什么样的?
本方案是要…
--------------------------------------------------------------------------------------------
就是一个plc主机,本身就带16路模拟输入,这是其他plc所没有的。

网友D:
如果成本真的不是問題,那還真建議你使用光纖,或是采用profibus或DeviceNet,但這兩者都要加中繼器,當然是一定能做的,使用Profibus或DeviceNet,再找光纖模塊,組合到一起,就很強很穩定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遠方在 2007-9-12 13:0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成本真的不是問題,那還真建議你使用光纖,或是采用profibus或DeviceNet,但這兩者都要加中繼器,當然…
--------------------------------------------------------------------------------------------
建议使用直径一米的光缆

网友E:
据说用CAN就成啊,不是说搞个5KM10KM都可以连得上吗(不过俺没试验过这么长啊)?

用光纤也成啊,现在有些公司开发自己的光收发产品,在不过分追求通讯速率的情况下,难度应不大。

一般的485,还是加中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