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浙江恒泰断路器怎么做跳闸实验

楼主(2007-09-09):
做漏电实验时,不跳闸,怎么设置也不起作用。请哪位老师详细讲解一下其设置与实验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断路器输出端1根火线接地,不跳则坏。
输出一火线串一 4K7/5W 电阻接地,跳则可,不跳则灵敏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