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画面窗口

楼主(2007-09-09):
想在一个主画面上作个按钮,点击后打开一个画面窗口,不知道如何作此控件,现在知道那个按钮如何连接画面,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如何将一个子画面设置为画面窗口,请教大家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说的是在WINCC6.0里如何作的,像你说的方法是在触摸屏里设置的吧.

网友A:
直接添加画面窗口控件!~~~把控件的画面名称属性改称你要打开的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画面上放置画面窗口,通过改变画面窗口的显示属性来显示与隐藏画面窗口。

楼主:
学习了,去试一试!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 :yuanle 老师. 已试成功,我还想知道如果想作一个变量触发这个画面窗口,是不是在"显示"与否属性中连接动态框就可以了呢

网友B:
对于您不同的问题,最好重新开个贴询问。
    对于您的下一个问题,可以使用您描述的方法来操作。

网友C:
版主说的对
新打鼓另开张

网友D:
查一下手册里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