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限时问题

楼主(2007-09-09):
我正在学习IFIX用的是IFIX3.5.
那为前辈知道怎么改变IFIX限时呀??

网友A:
没有加密狗的情况下提供2小时的试用时间已经足够学习了,您还要奢望什么呢?

楼主:
大哥,可是当组完态后就第二次就进不去了呀!!
只有每天第一次进的时候比较顺利一点(没有超过2小时),以后再进的时候就老提示错误了!!

网友B:
下载软件密钥,百度搜。

网友C:
低级问题

网友D(2007-10-10):
你的有冲突,别人怎么就不是这样呢?不行就重启吧

网友E:
选演示系统,只有两小时限,没有网络功能,其它都正常。
学习用应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