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西门子TD200无法与S7-200 CPU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09):
TD200显示CPU无响应,经检查,TD200以及S7-200 CPU均正常,TD200中的TD200地址、CPU地址、传输速率及参数块地址均设置正确(该TD200在另外一台相同的机组上可以正常使用,CPU可以与编程软件正常通讯),连接电缆正常(在另外一台机组上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怀疑TD200与CPU通讯,除了CPU地址外,还有其它涉及通讯的因素存在,请问,我该检查哪些地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我通过编程软件清空了该PLC,并下载了备份程序到PLC中,但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起因是我在用SIMATIC NET软件对S7-200进行OPC组态,完成S7-200以太网组态时一切正常,但在PC端做OPC组态后,TD200就与S7-200无法通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TD200在利用向导时,起始地址一般是VW0,TD200上默认的是VW0,如果程序不是从VW0开始的就要在TD200上修改和程序里起始地址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B:
TD200中的地址和PLC中定义的TD200地址不同;
PLC程序中其他地方使用了这些存储器;
TD200版本太老;

网友B:
这个帖子对你可能有帮助: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7018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7018

网友C:
可能和软件版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