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蜂鸣

楼主(2007-09-09):
大家好,请问一下台达的屏能有蜂鸣报警功能吗?请问怎么实现啊?

网友A:
直接控制系统控制区的第二个字

楼主:
解决了啊,谢谢.

网友(2007-10-15):
不太明白

网友B(2008-04-12):
我也不太明白,能否说的详细一点。是可以报警蜂鸣器叫,是不是还可以让它静音的。

网友C:
回覆內容:
對:張家港市關於

我也不太明白,能否說的詳細一點。是可以報警蜂鳴器叫,是不是還可以讓它靜音的。

內容的回覆:

報警蜂嗚器~的功能是可以設定~人機在何種情況下發出聲音~
你說的"讓它靜音" 應該是指~在按按鈕時~不發出聲音吧~
這是可以的~

网友D(2008-05-23):
触发控制系统控制区的第二个字,不触发就不会响